求助:光绘输出时用allegrok看TOP层有DRC:LS

楼主(2009-04-17):
我已经设置了SHARP到LINE的距离了,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
LS:代表你已经设置了线长规则,而实际布的线未达到设定的要求

网友:
L:S    longest:Shortest

网友:
这个DRC不是3楼指出的原因
2楼正解
这是由于铺铜时软件三角函数计算所产生的误差所致
更新铜箔即可,如果只有极个别的DRC,可以Viod或者Edit Boundary消除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