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 NAME相同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IN" found on Package 1488B , U11B Pin Number 5: Serial InteRFace, Serial Interface (5.70, 1.4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IN" found on Package 1488C , U11C Pin Number 10: Serial Interface, Serial Interface (5.70, 1.4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IN" found on Package 1488D , U11D Pin Number 13: Serial Interface, Serial Interface (5.70, 1.4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4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IN" found on Package 1488_4B , U11B Pin Number 5: Serial Interface, Serial Interface (5.80, 3.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5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IN" found on Package 1488_4C , U11C Pin Number 10: Serial Interface, Serial Interface (5.80, 3.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这个1488我是从元件库调用的,在做网络表的时候说我是上面的情况,这个周末改,我用的是cadence15.1,我用EDIT part 的时候,显示出来的都是1488 的A部分电路,B,C,D这三个部分电路显示不出来,请详细的讲解下啊

网友:
1、做器件的时候,引脚名称不能相同;
2、按CTRL+N进入下一部分,或者选view--package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