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前向标注PCB问题

楼主(2009-04-17):
DX原理图前向标注到PCB
提示有错误
查看错误文件
说是有37个封装找不到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也许是你的中心库有问题,画原理图的时候不要用symbol view来添加symbol,要用part view!不然part number是无法对应上去的!说明文档上说,用symbol view添加的symbol是没有cell的信息的

楼主:
那是不是我的原理图要重新画?

楼主:
WARNING:There are no partsDB partitions from which to extract parts
在前向标注的文件里的提示

楼主:
如果要用partsDB换以前的symbol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文档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在symbol的property 里面把相应的part number添加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