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modle选择在SQ里怎么设置

楼主(2009-04-17):
在HyperLynx里经常会将下面的模型进行选择设置,如果在allegro里面,应该去哪里设置呢?

网友:
在SQ里面,相应IC的菜单里是有显示当前选择的model,你可以点击打开Selector来选择你想要的

网友:
对于DDR2的ODT功能
每个ODT的不同电阻值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型对应
所以在分配IO口模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或者在SigX中替换

楼主:
是在Analyze ->SI/EMI Sim/model中,edit model-->assign singal pin里修改么
如果在sigXplorer中怎样修改

网友:
在SigXplorer里单击IO Model,可以像更改电阻那样对模型进行选择的

网友:
哈哈,好热闹的帖子。
当然也可以在IBIS中直接注释掉一些模型,那么在ibis2dml时,就不会把相应模型转换成dml
PS:不推荐此方法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