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4-17):
在画一块板子的时候。怎样才可以知道板子的RT、时钟频率、延时?

网友:
测试单板的TDT参数,要不就是用经验值1 in = 160~180 ps

网友:
如果可以拿到芯片模型(IBIS或者spice),可以直接从model中获得RT信息
时钟频率就需要了解电路功能了,layout工程师也需要明白电路设计
延时直接由板级走线物理参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