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中如何添加via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如题,pads2007中如何添加无网络的via?也就是象allegro里那样添加via?

网友:
你把via做成器件就可以添加了,

楼主:
你把via做成器件就可以添加了,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说如何在pads layout里加?

网友:
当然是要在ECO模式下加了

网友:
先点击网络(你要添加VIA属于什么网络)然后按鼠标右键,在菜单中选择添加VIA

网友:
谢谢
以前会的又忘啦

网友:
说起加过孔就头疼、每次都要做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