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2005如何设置差分对

楼主(2009-04-17):
如题,谢谢。

网友:
在ces中选择你要设置为差分线的两条net,然后在工具栏上点击“组合差分对”按钮就可以了,强烈建议先看看文档!!!

网友:
    EXP2005,在ces界面左侧点击diff pair,在右侧选中两条线,右键-->creat diff pair.
    2 H( N; L. @/ _8 G/ mOK.

网友:
    原来和07的差别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