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ic封装

楼主(2009-04-18):
lm2576的datasheet里面的图为 ,封装名是D2PAK吗??外形如图: 。可是在封装生成器里面的To类里面的图示: 其中的2看起来就像实物的封装,可1跟2应该不一样吧?我要做如实物图所示的封装,封装是属于哪种类型的?麻烦各位了

楼主:
发现了。确实是To这个类里面的封装,总共管脚应该是6pins而不是5pins。封装生成器里面生成的焊盘是Blind\Buried,而不是single,如果是在2层板上,该ic的焊盘用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各位请指教,谢过大侠们先

网友:
其中第三pin和那个大的是同一个pin,
应该Vout pin 吧,
起散热的作用

网友:
恩,同意楼上兄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