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上随意改变封装图的旋转角度??

楼主(2009-04-18):
protel 99 SE  如何在PCB上随意改变封装图的旋转角度??按空格键只能90度的旋转,我想随意改变角度该怎么做?双击元件封装图,在Rotation里输入角度后,封装图就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都是输入角度的,还没有试过输入角度封装会不见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 V5 T' V6 V/ |1 H% j谢谢wulin的答案,很好,谢谢!!

网友(2011-05-16):
上面的对话框怎么打开的啊,我怎么没有找到呢。

网友:
3楼那个是Protel 99 S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