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04-18):
请问大家,穿透式焊盘怎么做呀,谢谢

网友:
穿透式是什么概念?指的是通孔么?

楼主:
我也搞不清楚呀,怎么有的说pcb中尽量不用过孔,而用穿透式焊盘,所以我想知道穿透式焊盘怎么做

网友:
那应该是说不要使用过孔去代替焊盘吧!

网友:
直接在PCB里放置焊盘,然后设置属性,焊盘的大小和孔的大小,看你的意思应该把焊盘的外形尺寸设计成孔的两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