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分裂的symbol映射到同一个cell上

楼主(2009-04-18):
试了很多次,只有分裂symbol的一部分管脚可以映射,其余的都不可以,大侠帮帮忙

楼主:
终于搞好了,关键是勾选管脚自动分配,做symbol的时候加上管脚号码

网友:
我这个前几天也搞了好久,现在还是不太放心
怕后面出问题

楼主:
最郁闷的是把symbol分裂了后并建立好了,只有这symbol的一个部分在manager里面显示,其他的还要手动的improt 进去!!难道是软件问题?

网友:
是这样的
没完全对应的是要手动添加的

网友:
一般出现几组相同功能的管脚时需要手动对管脚进行匹配!

楼主:
手动匹配是什么意思?我都是手动加下划线后加数字来更名的,觉得很麻烦!其实电源的地等管脚可以在做part的时候手动添加到相应的net,做symbol的时候可以不加电源管脚,不过这样的话做part就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