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把封装图放到PCB时,封装图离十字光标很远??

楼主(2009-04-18):
99SE ,为什么把封装图放到PCB时,封装图离十字光标很远??怎样设置可以让封装图和十字光标在一起?在线等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封装时请放在 0,0 坐标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方法一:做封装时,全选器件S - A ,移动 M - S 通常点选器件的第一脚,然后移动到十字左边原点,取消高亮X-A;
方法二:做封装下,快捷键组合E - F - C  ,动作效果为--十字坐标原点移到器件中心点。

网友:
可以在画封装时用E-F-L自己点选1脚,如果是贴片应切换到该层TOP。自我习惯E-F-P更快一些。

网友(2010-12-01):
画完封装必须重新set origin,否则可能出现你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