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覆铜好好的,怎么突然就DRC错误了

楼主(2009-04-18):
本来覆铜好好的,怎么突然就DRC错误了,覆铜的update to smooth按钮也是灰色的

网友:
原因记得说过好多次了
软件计算导致
但可以避免,事前设置Clerances值

网友:
试试update shape

网友:
update已经被屏蔽掉了

网友:
原因记得说过好多次了
软件计算导致
但可以避免,事前设置Clerances值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在Update Shape之前设置?因为我update 之后设置这个再update drc好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