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rotel99se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09-04-18):
怎么设置让移动元件时,画好的线也一起移动呢?我一移动元件就会让画好的线不再和元件连接,从而报出鼠线.
     还有一个是每次画线怎么设置线宽呢?总不能画好后才再设置哦。
    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原理图中,按M+D,点中要移动的元件,即可!
PCB中先按下图设置:

然后一样是按M+D,点中要移动的元件!

网友:
修改线宽,要在放置走线的过程中按TAB键,弹出下图对话框:

选择Edit width Rule,出现以下对话框:

按图中的说明进行设置好后,以后每次修改线宽,只需要按TAB键,在弹出的第一个对话框中的Trace Width中修改即可!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不会,学习学习。

网友(2009-05-19):
这是原理图的移动,关注PCB的

网友:
protel的pcb中好像不行吧??

网友:
移动元件时,引脚上的线也一起移动,这个功能其实跟没有一样,99se的推挤功能是在太差了

网友:
    好问题,我想那也是原理图的移动功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