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页码问题

楼主(2009-04-18):
看到好多的原理图,如果有一个信号在其它页里也有,就会标示出来,如 DAA[1.3.5] 这样
后面的这个页码是自动生成的吗? 在POWERLOGIC里面怎么搞?

网友:
logic搞不了.好像是.

网友:
那在orcad里面是怎么弄的?

网友:
谢谢版主,但是这样生成的有对于垂直的offset都是乱的,这个要怎么设置?
还有我如果要生成pg{1,2}这种格式的又要怎么设置?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数字到那个括号中去。

网友:
    LOGIC 也可以的.
    如下打勾即可.

    效果: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