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原理图同步的时候如何保留安装孔?

楼主(2009-04-18):
我用orcad画原理图的,然后在layout里面导入网表文件,但是同步的时候会把安装孔也搞掉了。
怎么在同步的时候保留安装孔啊?

网友:
将安装孔的family的ECO这一项取消.

网友:
能说具体一点吗,最好能够有个图演示一下,我每次都是重新生成网络表再产生一个POWER PCB1文件,然后与old 文件对比产生ECO ,再导入ECO到old文件中更新的 ,这样是好麻烦

网友:
斑斑指的是这个吧

网友:
斑斑指的是这个吧

引用 网友A:

是的,知我者莫如你

楼主:
4楼的那个界面只能在library菜单里面打开吗?

网友:
4楼的那个界面只能在library菜单里面打开吗?
引用 网友B:

是的。
在LIBRARY/PARTS里面编辑

网友:
是的,知我者莫如你
表这样说,。。。低调 低调

网友:
在那个工具栏!!!没有找到!

网友(2009-06-02):
    我试过好象还是把安装孔删除了

网友:
    今天又有新收获。谢谢!

网友:
    谢谢。。我也会儿一点。。

网友:
受教了,多谢问题人,多谢答案人。

网友(2010-01-05):
这很简单啊  把安装孔锁定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