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5v直流电压产生-5v电压

楼主(2009-04-18):
如题!!!急

网友:
用一个电压反转的电源芯片不就可以了?

网友:
Juger 正解!比如MC34063就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反接不就行了吗

要么用反相器

网友:
最简单的反接不就行了吗

要么用反相器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方法,都需要有负电源吧,如果没有的话,怎么行的通?而用反转电源芯片就不需要。

网友:
可以用个反向跟随器啊
也可以用MAX629
就是不知道你是怎么用啊

网友:
max749也可以啊
也可以脉冲控制

网友:
恩 开关电源芯片实现正转负的很多。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其实电压的正负是相对的,把+5v当成地,把地当成负5v不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楼上已经有人说过 补充说明一下而已。

网友:
7905可以直接转出-5V

网友:
charge pump IC
7660 with diode and cap (small current)

网友(2009-07-30):
别人说的是5V输入,7905如果5V输入,能输入-5V么

网友:
ICL7660(MAX1044)
如果要带EN脚,可以用MAX1719/1720/1721

网友(2009-09-07):
电流多少?
不大的话 用电荷泵 DCDC 也可
反激用的也不少

网友:
    用电压翻转IC。

网友:
用负电源输出的芯片

网友:
DC-DC的电源模块,你上网找找看

网友:
5V输入不能用7905吧

网友:
可以采用共射极放大电路,将+5V,放大并且换向,然后分压。
这样都是采用很便宜的分离元件实现所需。
不知道楼主是否满意。

网友(2009-10-20):
7660,I have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