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4-18):
为何最后一个布局是最好的呢?
希望能从理论深度上分析解读一下:)

网友:
兄台的E文如果过的去的话,那么这张图上的E文已经讲得比较详细了。

网友:
因为最后一个的退耦路径为先经过电容,后倒地,而且路径也最短,所以最好!!

网友:
这样图文并茂的讲解,很好! 请问是那本资料里的

网友:
这个图以前有讨论过得。
终归是要明白电流流向,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谁能给个详细的解释阿?尽量图文并带   谢谢啦`~~

网友:
应该就是常说的BY PASS电容,
先接电容再接其它的

网友(2012-02-25):
按照实际情况,如果2层板根本走不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