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做等长的你可以在闲余时进来试试

楼主(2009-04-18):
10金币

要求BUS中的一组net的不同段遵循不同的约束规则
并且实际拉线时allegro会自动遵循你所设定的规则来走线

加油吧各位!!!

网友:
学capture一阵,allegro还正在小小学习。
支持下LZ,给你顶下`呵

网友:
先点击1,
再打开的窗口里面点击2,设定等长对.
在点击3,在里面设计线长,线宽,线间距.

楼主:
楼上说的太简单了
并没有正确解答

网友:
1.线长:cms中有个最大最小线长的设置.应该是在time里
2.线宽和线间距也有设置
由于在外面,没装软件.无法截图.等回家截图在传上来

网友:
    是不是要增加T点,然后设置?

网友:
    要画Area区域,根据不同的区域设计相关的走线规则

楼主:
    楼上的做法对于简单的拓扑网络
或者说为了实现一个试题是可以实现的
但缺少灵活性,不便于实际操作
并且会影响其他的走线网络,所以可以说是不可行的

网友:
    LZ所说的一段一段的长度是指一条net就两个pin时还是有很多pin

楼主:
    问题提的挺好
    点到点的拓扑结构
 9# su54

网友:
    参考附件。o(∩_∩)o...

    351.01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47,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按楼上的步骤进行,发现在sigxplorer中copy TL2后,连线无法生成T点,是哪里设置不对会出现,是不是和版本有关

网友:
    如果是pin到pin的点,那就直接用Xnet不就行啦,直接设置pinpair吧,楼主

网友:
    LS的同仁,楼主已经说了是点到点,一条net上就一对pin pair,只要解决了一对pin时的不同长度的设置,其他的就好说了!

网友:
    由于今天培训,白天没时间将图传上。
现补上
1、长度设置
    打开cmgr,找到下图中的选项,

然后在右面的列中,标示出来的即为最大和最小走线长度

2、线宽、间距的要求
    可以再cns中添加新的走线physical和spacing规则。然后将相应的网络添加到该
规则中去。(千万不能忘了在cns中设置规则的优先级)

网友:
看看附件文件是否有所帮助

网友:
我基本按步骤来的,如下
4进行Xsigplorer后,copy TL1后如下,没T点

5忽略掉T点的不出现继续设置,对于这一步的设置不知道用意何在

6最后的结果是 ,不知道是哪里有错误了,反正T点就是出不来,我所用的版本是15.5,
PCB中的图

网友:
控制串绕嘛,建BUS提取拓扑就不写了,先给BUS写最小线距10mil,这个容易, 然后进sinXP提取拓扑,在Max Parallel选项下控制,如图设置,设完后updata CM,打开DRC(max parallel选On)

---------------------
没有注意到最后有变线宽的,如果要控制线宽则只有设T点了,如果线宽不变只控制线距则可以不设T点,用上面的方法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