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有关元件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9-04-18):
网上下了个PCB图中所有元件都没有网络属性,但是看得出对地线敷铜时是覆盖了相同的网络的
连线的。我直接由PCB生成网络表然后再导入本图,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许多导线和填
充没有网络与有网络的焊盘产生了大面积的错误。难道只有一个个的去修改导线和填充的网络
才能解决错误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修改了所有网络后导出的PCB图有网络显示,怎样才能
导出的PCB没有网络显示?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Design>>Netlist manager,点左下角的Menu,再点Clear All Net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电路板图向你请教,不知道如何联系您,我的邮箱:zzxiang_007@163.com

楼主:
非常感谢!!以后要多向您学习了啊!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自己也发觉以上是关于网络表的操作问题。敷铜后删除网络表内的网络即可
使输出的PCB没有网络显示,如果再次敷铜PCB图就会改变了。
但是一个个的去修改导线和填充的网络实在太麻烦,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