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PADS兼容性

楼主(2009-04-19):
那位有在Win7下用pads,用的那个版本呢?

网友:
我试过再win7下无法使用mentor的en和expediton,提示是path的长度超过了限制!无论我怎么修改都布可以,用的是win7 7022版本,mentor en的安装程序直接就打不开,pads的安装程序和expedition是差不多的,布知道是否也用这样的问题

网友:
等一段时间在用wind 7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