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地线

楼主(2009-04-19):
请问:在布地线时,是将地线全部连起来,还是先连几个网络,等铺完铜后,这些网络自然连在一起。
谢谢!

网友:
数字板就可以按你上面的做

网友:
如果是多层板的话(至少有一个地层),直接灌铜就好了,不需要再连线了,如果是单双面板就最好用线连接起来

网友(2010-03-15):
电源线和地线用连吗?

网友:
如果是多层板(4层板以上),就要设置一个地层、电源层,就会有网络,先连几个网络,等铺完铜后,这些网络自然连在一起,就不用连了,如果是单面板或者双面板就连上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那么模拟地怎么走呢?特别是微弱的信号,是不是电源地和信号地要分开呢?那样电源地和信号地一铺铜就又连在一起了啊?是不是把信号地当信号来走,也设为一个网络呢?我现在发现工作中的电路很多情况是电源和地上的纹波大影响的!
   谢谢!

网友:
模拟地要和数字地分开,然后利用电阻或磁珠进行单点连接.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也要分开.

包括模拟器件的布局也要和数字部份分开.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B:

我的地线除了问题,看到你的贴子,我想请教下,地层整体铺铜的话,信号层就不用布线了吗?我的板子地层没有分割,直接铺铜,有底线的地方我是直接打孔到地层的,为什么会report没有连接呢,而且有飞线显示整个gnd网络没有连接?请帮帮我,我第一次画版

网友:
地线我一般是没用走线的耶,在焊盘的旁边打个地孔,然后铺铜连接。感觉要是地线用走线的话板子上多了很多的线,看起来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