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默认钻孔

楼主(2009-04-19):
请问:怎样将自己定义的钻孔设置为系统默认的钻孔,即每次添加一个钻孔时,这个孔为自己定义的,而不是标准孔。
谢谢!

网友:
首先设置好钻孔类型,然后在TOOLS/OPTIONS/ROUTING下的 LAYER PAIR中设置起始层和结束层
但我实际在使用中(例8层板),如果当前层为TOP,要打VIA1-2时,不一定设为TOP和L2
而设为L2和L7,这样CTRL+左 打孔就行,也是VIA1-2的,
当当前层为L2,要打VIA2-7时,我就不用去改LAYER PAIR的设置了,也直接CTRL+左 就行了
我是菜鸟,自学的,你参考吧

楼主:
谢谢!
不过还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