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2005 库服务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用DX-EXP,按照mentor的文档操作,怎么也无法把ASCII的SYMBOL从LIBRARY SERVICE(库服务)中导进去。
DC-EXP的倒是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望哪为前辈指点,小弟困在这个地方好久了。。。

楼主:
导PART的时候正常,而导SYMBOL的时候根本不让我选择导ASCII,直接默认为从DATABASE导入了。而DC的库文件就没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要在哪里设置,我找了好久没找到设置的地方,郁闷好几天了。。。。。

网友:
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的也是不能导入

楼主:
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的也是不能导入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没办法,这个问题搞不定WG自带的IOD没法学下去了,先抽身出来学仿真先

DC的库可以导入,基于DC流程的IOD设计可以产生.inp文件,但无法产生.hkp文件,也就是说IOD设计好FPGA
的符号那些后,你可以将符号导入中心库了,但没有PART;而基于DX流程的IOD设计可以产生.hkp文件,但无法生成
.inp文件,可以将PART导入中心库,但没有相应的SYMBOL。不过我发现可能是WG2005和先前所有PADS、EE、ISD等自带的IOdesigner的文档案的错误,也许咋用的盗版,人家也在忽悠我们,把里面的内容张冠李戴了。个人表示对MENTOR的关于IOD的文档的怀疑,里头有好些地方值得推敲,我都不相信他那样操作可行:个人感觉MENTOR的写文档的EG完全是把DC的一部分插图和文字贴到了DX FLOW里头,很多界面肯定是DC里头才有。还有他把PART和SYMBOL导入中心库后,FA那个操作也描叙得含晦不清,按道理应该先要Create pcbnetlist或编译CDB的,然后才能FA,它却直接直接在DX里头调用FA来同步,表示怀疑,DX-EXP好象根本不能这样同步的,他没有PADS那样的ECO机制那么方便。看了几百页的文档,反复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本以为能学到点什么,却被人家的文档给折腾死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仁兄真正用PADS 、 WG自带的IOD设计过FPGA,望给小弟指点一二,不胜拜谢!

对于MENTOR的文档,原本打算写封MAIL去咨询的,后来想,自己用的是网上下的盗版WG,估计人家也不会理咋,先搁一搁吧,目前外头用WG的公司还不多,除了中兴、华为、UT、信威、中科院等研究所外,一般单位估计几乎没几家用的,资料少得可怜,书就更少了,好象就周老师那两本(这两本基本上都是对PCB设计的讲解,几乎没提IOD)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上的请问你学仿真是使用的那个软件呢?
我用2007.3 SYMBOL导入是在

楼主:
我用的WG2005,还在学习阶段,请多指教。EE2007。3我还没用过,据说变动很大。EE2007里头已经把IOdesigner给独立出来。你说这个Import symbols功能WG里头是有的。

网友(2009-06-25):
导PART的时候正常,而导SYMBOL的时候根本不让我选择导ASCII,直接默认为从DATABASE导入了。而DC的库文件就没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要在哪里设置,我找了好久没找到设置的地方,郁闷好几天了。。。。。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我也在看IOD这个软件,问题的关键是,DC里面的库文件我导入到IOD中没有反应啊,并没有弹出它文档里面描述的那样的一个对话框,我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根本没有导进去一样。很苦恼!

网友A:
symbol我也没法导入,直接用import!

网友(2019-07-03):
大神们,WG2005的中心库怎么可以完整的导入到EE7.9.5中,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mbol我也没法导入,直接用import!

大神,WG2005的中心库怎么可以完整的导入到EE7.9.5中,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