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等长线呢?

楼主(2009-04-19):
最近布一个DM642的板子
在布SDRAM的时候有点茫然了
请问到底如何走等长线呀?
是一开始走线就计算等长还是先布通后在使用说明命令使之等长呢?
请高人指点
谢谢

楼主:
一般走等长线有什么样的流程呢?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
  99se没有这个功能
  AD以上的有!

你看SDRAM的数据手册了吗?!她没有标明吗?!如果没有标明,那就按最长的等长布线

楼主:
我用的是DXP
要求等长了的
那么该如何布等长线呢?

网友A:
为等长线设定一Net组群。

网友:
99SE已有有等长线功能,DXP AD6功能更强大

网友(2010-06-21):
关于这个文档路的等长线走法,有两个问题请教高手,不甚感激:
1.等长的长度是以什么为参考长度的?莫非是走好的一组线里最长的那根?
2.走出来的蛇形凸起好像是随机产生的,可有办法控制凸起连续实现或在指定地方实现.

网友:
1)我一般是以最长的为参考!
2)是可以控制在指定的地方,我的方法麻烦,我是在同层画条线控制在哪里不让它跑出来!走好线后再把那条画线DELETE .

网友(2011-03-10):
我也收下

网友:
很专业  顶一个

网友:
强大  只是图不太清楚

网友(2011-08-18):
不知道为啥 无法布线 可以查看线长

网友:
谢谢分享{:soso__887792365130514653_1:}

网友:
还是没有懂啊

网友(2011-09-19):
我也要学习,加强学习

网友(2012-11-16):
引用 网友A:
为等长线设定一Net组群。

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等长线设定一Net组群。

网友:
    等长线  有待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