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中部分模块License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09-04-19):
如图所示,为什么EE2007.3中的这些模块License设置总是会变掉,点击一次Acquire *** 后不关闭软件可以用,关闭后再开状态就又变回来了,在用的有遇到这种现象吗?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在启动exp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个选项吗?全部打钩(有两个不能同时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