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8输出GERBER出错

楼主(2009-04-20):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把PCB的外框从正方形改为长方形,现在输出GERBER就报错不能输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找到GERBER SETUP,然后如下图操作: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edalulu0201 ,我现在把数值拉大,可以输出GERBER,但是在输出后的GERBER文件在AD6.0看不到,倒入CAM350可看到,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我的值改的不合适呢?

网友:
把你的PCB拷到一个新建的PCB文件中再导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