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D PDB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以前在DX的封装预览里看不到cell封装
后来发现是没把cell和PDB加入搜索分区
添加了以后
曾经在ADD Device From PDB里能看到所有的PDB元件了
但后来我在搞别的问题的时候
不清楚动了那里
现在使用ADD Device From PDB 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在DX的封装预览里还可以看到封装
我想问下
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因为我在07没有找到你说的ADD Device From PDB

楼主:
我用的是05的
DX就在ADD选项下有Device From PDB 的

网友:
我的是只有把symbol从part view中place到原理图后才能看到封装的图片,直接点击没有place的symbol是没有cell的图片预览的,我用的是 07版

楼主:
我的有封装预览
但不能调用PDB
现在快急死了
不知道是那里出的问题

网友:
在package的时候尝试下选择删除现有的data然后rebuilt!!

楼主:
在package的时候尝试下选择删除现有的data然后rebuilt!!
引用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试试看这样设置行吗?今天遇到无法创建local pdb,这样设置后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我明天到公司试一下

楼主:
兄弟,你用的是2007吧?
我的2005上没找到你说的Package啊

网友:
我的确用的是07的,我以为05的也有!这个选项可以重新生成本地的数据库,感觉ee的数据库不会动态更新,每次在liberary manager加入新的part都要把dx关了重开才可以看到,修改了part老是提示错误,就是因为本地的pdb没有更新!

楼主:
我也经常遇到要关dx的情况
今天我又重新建了个库
新建了个项目,把原来的库和原理图拷贝过来就好了
可以调用part了

网友:
弄好了就好,mentor的东西总是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画一个小板结果就挂了两次!

楼主:
我现在做DRC又有N多的错误
以前的图都做过了的
网络表也没错误了
现在重建了个项目又出来错误
郁闷的很

网友:
你说的是原理图还是pcb??

楼主:
是原理图,我的原理图还没和PCB连接呢
我以前有一个做好的PCB,可以拿来当模板吗?

网友:
模板好像只能是板框和层数,过孔设置等,包含电路的pcb文件好像不能作为板框,好像fablink文档说制作模板的时候连线要被删掉!你现有的pcb可以通过拷贝把上面的连线复制到新的工程中,通过cop circuit to 剪切板这个选项就可以了,粘贴的时候需要重新映射你的网络连接,如果新的和旧的pcb是一样的(网络连接相同),就不用改了,这个命令的设置有点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了
我这里软件自带的只有4层和8层的模板
我现在做的板是6层的
而且书上也没说怎么做
晕倒了

网友:
使用四层的模板后不要弄任何东西(以免出错),然后在exp的setting里面设置新的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了
我把网络表搞好了就试试看
感觉Mentor  的学习资料好少
学起来进展好慢

网友:
的确是很慢的过程,不过解决问题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