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在设计过程中如何查看SOLDER

楼主(2009-04-20):
在用pads 的时候发现个问题,就是SOLDER层有些异常,在单独查看SOLDER时,只有插脚焊盘的孔上有图形,在贴片焊盘或插脚焊盘的焊接铜皮上不能看见SOLDER,一般情况应该在焊盘上有一个相同形状、外扩0.1MM的SOLDER图形才对;在CAM里可以卡到所有的SOLDER层图形,请问PADS设计PCB是有什么设置可以打开或关闭SOLDER层的?

网友:
在设计过程中,可随时在键盘输入:
L 21 然后回车,查看TOP层solder
  L 28 然后回车,查看BOTTOM层so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