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楼主(2009-04-20):
做BGA扇出的时候,是一起扇出还是,走线走一个扇出一个,我一边走线一边扇出后面有的线根本不知道怎么走

网友:
走一个网络打一个Via那个就不叫真正意义上的扇出了& M: ^4 X) z8 V6 m+ X
先整体扇出再手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