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20):
我给一个pcb板分层的时候,情况如图abc所示,为什么gnd和power 选择plane后
对应的material只有FR-4,而选不了copper?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的指点指点啊!(我自己有点怀疑是软件自己本身的问题)

楼主:
版本是allegro16.0的

楼主:
怎么就没有高人来啊 ,版主了?(可能这个问题一句话就能解决,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宝贵的收获)

网友:
楼主的设置错了,你在介质层选铜为什么啊!!!
那是介质层应该是先FR4,在GND所对应的地方选铜就可以选上

楼主:
5楼的你好像没有看明白,我在介质层选的就是FR4,但是在gnd和power所对应的介质层就是FR4,而没有copper可选。

楼主:
5楼的,你好像没有看明白,我就是在gnd和power所对应的material只有FR4,而没有copper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