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设置一问!

楼主(2009-04-20):
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在布双面板时遇到一个问题:在放置走线的过程中,要换层放置过孔时非常麻烦(台式机直接按小键盘上的*键即可),因为笔记本的键盘上的*键是和其他键一起组合复用的,单手操作不过来,在热键设置中又不能实现,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外挂键盘除外!!

网友:
那个EDAHelper用过吧,里面按中间键就相当于按*号键。

网友:
也可以自定义快捷键的,在Protel System menu >>Customize里可以编辑快捷键。

楼主:
EDAHelper没用过,在Protel System menu >>Customize里可以编辑快捷键,但这个功能编辑不了!

网友:
你是用99SE吗?在99SE里,可以在PCB编辑环境下更改。如下图,我已经把SET CURRENT LAYER改为数字键1了。你可以改为其它你觉得方便的键。

网友:
在AD里可以用Shift+Ctrl+鼠标滚轮切换层。

楼主:
我用的是99SE,可能是我表述不够清楚,大家都误解了,我是说在放置走线的过程中不退出走线命令快速添加VIA,不是单纯的换层.

楼主:
没有出现,你那里的可以出现吗?

楼主:
刚刚在同事的电脑上试了,可以,但是在我的电脑上不行,不知道是笔记本与台式机的差异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笔记本上就是不行的  呵呵 我的也是的 台式机没有问题的!

楼主:
笔记本上就是不行的  呵呵 我的也是的 台式机没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奇怪!今晚我一个一个键去试!

网友:
还是用EDAHelper吧,我觉得挺好用的。

楼主:
刚试了一下,果然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