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问题(灌铜的效果居然和铺铜皮一样,神奇的软件)

楼主(2009-04-20):
大家都知道,灌铜与铺铜皮的区别。
    绘制铜皮表示在电路板上不受规则约束绘制一块实心的铜皮,将区域中的所有连线、过孔连接在一块,而不考虑是否属于同一个网络。假如所绘制的区域中有电源和地两个网络,COPPER工具会毫不犹豫地建立一块实心铜皮将电源和地连在一起,这就有可能造成短路。
    而灌铜比较智能。
现在的问题是,我灌铜以后它并不智能,也像铜皮一样了。我原来都是可以灌铜的,而且都已经投板成功的。唉,不知道是不是哪个设置被不小心点错。。。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谢!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烦恼中。。。

楼主:
难道要重装软件,天哪!

网友:
如果说软件问题,可以打开别的PCB 试下灌铜
   要是还是出现楼主的不避开情况,直接安装PCB吧
  如果打开别的PCB灌铜避开 ,说明你是设计不当喽
 鉴定完毕!

网友:
对于你要灌铜的网络,你查看一下它的规格

楼主:
确定是参数设计不当,哈哈,多谢两位。网络属性倒是对的,就是不知道哪儿?

网友(2011-01-2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肯定属性参数或设计规则里面有些选项设置的不对!
再要不和谐有问题!

我用了4年了,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如此多的人使用得如此频繁的一个功能出现如此严重的bug,不可能不会在网上热议的,软件开发商为了赚钱不可能不改

网友:
有这事,每次收尾别忘了Verify Design
规则设置里,是不是相邻网络的安全间距设成了0???
或者copper对copper那一项设成了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