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看看图中是什么封装?

楼主(2009-04-20):
我手头有块控制板,想仿制一块,但 板上有几个接插件的封装不太清楚,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这些接插件应该是标准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封装。

楼主:
图1中右侧的白色长条形插座:

图2中左上方的两芯电源插座:

图3中的带卡扣的双排插座:

高手帮忙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
找你的供货商问问~~~不行就找自己熟悉的替代

网友:
浏览了很多
为什么你们不自己画封装呢!
这样就上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