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引脚号??

楼主(2009-04-20):
我做一个RS232的封装,它除了9个引脚之外还有两个用于固定的孔。我用的是Hole焊盘,系统自动编号为10 和11,可是导入网络表时提示
Symbol 'DB9' for device 'CONNECTOR DB9_DB9_DB9' has extra pin '10'.
Symbol 'DB9' for device 'CONNECTOR DB9_DB9_DB9' has extra pin '11'.
该如何改动呢?? 麻烦各位了

网友:
如果这2个脚要接地,那么线路图就要加上这2个脚。如果不需要,只要在封装中将这2个脚做成mechanical pins即可。

网友:
点击删除按钮,在OPTIONS中选TEXT,然后点引脚号

楼主:
因为我放的是大焊盘,引脚号的偏移量离圆心很近,被焊盘覆盖了,无法单独选择引脚号..edit菜单下的change 或者properties貌似可以修改???请教一下二楼,如果在不删除那个焊盘的前提下怎么像你那样修改呢??

网友:
你可以在删除的时候在option里除了text以外都不选就好了~~
或者在visibility里只选中pin number其余全部隐掉。再一个一个的删。

网友:
放置焊盘的时候选择Mechanical就可以了,默认的是Connect
你执行Layout--Pin时,Option栏最上方有这两个选项

楼主:
你可以在删除的时候在option里除了text以外都不选就好了~~
或者在visibility里只选中pin number其余全部隐掉。再一个一个的删。
引用 网友A:
貌似全部隐掉的话,焊盘里面还是有颜色的吧,仍然会覆盖住引脚号而不可见到。 。而删除时控制面板中没有text这个噢。。。

楼主:
delete再选择把出text外地勾都取消 这样是可以,不过要从大焊盘里面(有填充色)找到text有点繁琐,不知可否直接对焊盘进行属性编辑呢?菜单中的edit看起来好像可以用??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