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Quartus II 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为什么我用Verilog HDL语言在 Quartus II 里加上'timescale 10ns/1ns 会提示出错 Error: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ult_tp.v(3) near text '
Error: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mult_tp.v(3) near text "'";  expecting "module", or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or "(*", or "config", or "include", or "library"
Error: Ignored module "mult_tp" at mult_tp.v(4) because of previous errors
Error: Ignored module "mult8" at mult_tp.v(21) because of previous errors
源程序是这样的,
'timescale 10ns/1ns
module mult_tp;
reg[7:0] a,b;
wire[15:0] out;
integer i,j;
mult8 m1(out,a,b);
initial begin
        a=0;b=0;
        for(i=1;i<255;i=i+1) #10 a=i;
end
initial begin
        for(j=i;j<255;j=j+1) #10 b=j;
                end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d*%d=%d",a,b,out);
        #2560 $finish;
        end
endmodule
module mult8(out,a,b);
parameter size=8;
input[size:1] a,b;
output[2*size:1] out;
assign out=a*b;
endmodule
请问还需要设置什么吗?时序和功能仿真都有错。

网友(2010-07-23):
是`timescale,注意那个点,不是'是而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二楼所说的问题呀,那个·是跟~一个键的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