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铜皮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请各位看上面的两张图片,如果我想要pads那种效果,就是说铜皮是用线填充的,那么在cadence 要怎么样去设置呢,而且这样文件会不会和设置前一样?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什么热情哦.这样我先炮抛个砖.

这两种铜皮有什么区别,看起来是一样的哦,没什么区别.第一张图中的那种铜叫polygon  这是用很多层叠加出来的效果,所以在CAM350要看复合层后才会有你想要的结果,但是不管是CAM350还是GENESIS,对polygon的定义都不是很严谨.也就是说他是由很多层叠在一起的,这里面有正的,有负的,如果导入里定义错了,负的变成了正的,或是正的变成了负的,那就是短路或是开路.当然不是说每次都有这种情况,如果运气不好就会这样子了,有时候CAM3507.0和8.7两个版本调一个文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转换GERBER的时候,就要避免转使用polygon. 应该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所以本人在此向各位请教,这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对Cadence 这软件真的不熟,如有高手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