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

楼主(2009-04-20):
小弟想请教各位前辈,在画原理图的时候ddr2 内存插槽的“PCB Footprint”栏应该填什么啊?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DDR2内存均采用FBGA封装形式

网友:
具体的话还要看你的型号。

网友:
笔记本内存一般采用144Pin、200Pin接口;台式机内存则基本使用168Pin和184Pin接口

网友:
DDR2 台式机: DIMM SOCKET 240PIN
DDR2 笔记本: SODIMM SOCKET 200PIN
建议,请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