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杂散骚扰(RSE测试)测试一次要多久

楼主(2009-04-21):
最近有一款无线产品要去摸底辐射杂散骚扰(RSE测试),请问测试一台机器大概需要多久?测试模式分为专用和空闲,天线高度扫到2M就差不多了,请大侠帮帮忙,我好做下预算!不知道要不要再分的仔细一些?900M和1800M?

网友:
这个跟你要测定频率范围有关,比如你是30M~1G,1%的步进,估计要测30~40分钟一个天线扇面,如果测2个面对话,就时间增加一倍。

楼主:
这个跟你要测定频率范围有关,比如你是30M~1G,1%的步进,估计要测30~40分钟一个天线扇面,如果测2个面对话,就时间增加一倍。. N7 l- y! \" ^  I# H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测到6G,通常摸底的时候步进是多少?

网友:
你去实验室,要是你的设备没有问题,你不用抓点的话,光测试一次最多半个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