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样删除器件不掉线

楼主(2009-04-21):
请教各位大侠,在ECO模式下pads怎样删除器件不掉线,原来线已经走好了,想保留走线。

网友:
这个不选.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想换封装?
如果是,选择tools/compare ECO,可以满足

楼主:
谢谢,是想换封装,进去怎么设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样设置

网友:
如果只是换元件
ECO/CHANGE  COMPONENT

网友:
期间管脚对应好的话,直接在ECO里面换就行了,线不掉的,如果想删除的话,就像二楼的做法,把那个对号去了就行

网友(2011-11-29):
好像勾掉"DELETE ROUTES"没用。点击OK,会提示“delete xx causes removing nets”,点击“close”,net也不见了。

网友:
可以先把新的元件放上去,把走線改接新的元件,
再把舊的元件刪除,就不會掉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