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双面金手指的封装问题

楼主(2009-04-21):
allegro可以做双面金手指的封装吗?如果能做的话,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可以到封装版块那里找一下,那里有讲过

楼主:
封装板块在哪?

楼主:
最近回答问题的人怎么变少了。。

网友:
4# azhe2006

楼主:
版主去哪了。。

网友:
就做个双面PAD就好了。和做其它封装都一样的。我传一个给你参考 rec0-6_3-5npb.rar (1015 Bytes, 下载次数: 217)

网友:
金手指top layer的pad同一般的smd的建法一樣用single type
而bottom layer 的pad用type: Blind/Buried, 其begin layer及default internal是不用建, 僅建end layer的資料, 如此在建零件時分別叫這2個pad進來用即可

网友:
補充bottom layer 的pad部份: 其soldermask及pastemask亦是只建bottom layer

楼主:
如果用ls的方法,怎么top的层的和bot层的焊盘都并成一个焊盘呢?

楼主:
能不能用9楼的方法?做一个双面焊盘。。

楼主:
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top與bottom的同一位置是同一點(也就是同一pin) 的話, 可用9樓的做法, 若不是則要分top與bottom的pad, 因會對應到不同的pin number

网友(2009-09-13):
就做个双面PAD就好了。和做其它封装都一样的。我传一个给你参考18202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情况了,PCB中双面PAD的两个PAD都对应同一个网络,但大部分时,上下两层的PAD是不同的网络的

楼主:
LS想说明啥?

网友:
如果用9楼的方法,上下两个焊盘实际上是一个焊盘吧,只不过过孔直径为0,建好的封装是否上下两个焊盘可以有不同的Net?而且上下焊盘是对齐的,不能错开。

网友:
感觉9楼的方法有问题!

楼主:
大家觉得9楼的方法有问题,请拿出你们更好的方法吧。。。谢谢

网友(2009-12-12):
9L有bug:做出来的pad,top和bottom的是同一个pad,net是一样的,而且位置是完全重合的!很多封装,比如DDR2的条子,两面的net不一样,而且是错开的!ddr2  240个脚,9L的方法只能放120个脚出来……
11L正解:分别建两个pad,一个top的,一个bottom层的,建库时分开放。(建库时pad不能mirror……)
LZ回帖速度比看帖速度快!

楼主:
  回帖速度当然要快嘛。。。

希望能顶起来作为双面焊盘的一个讨论帖

网友:
持续关注并学习中......

网友:
不知我理解得是否正确:如果做双面同一管脚定义的,在一个PADSTACK中定义好TOP和BOTTOM的焊盘;
如果双面是两个管脚(不同编号),则需分别创建TOP和BOTTOM的PAD,然后在封装中分别调入。
初学CADENCE,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可以用9楼的方法,只要在pad的top 和botom都设置一下尺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