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根据电阻、电容的值选择它们的封装

楼主(2009-04-21):
如题,在做板子的时候,怎么来选择电阻电容的封装大小呀。例如:1k的电阻应该选那种封装,是0402还是0603还是其他的。2.2uF的电容又应该选择哪种封装, 这只是我做的板子上一个值的电容,还有接近40种值,像0.1uF,470PF,5600PF,220UF,5.6PF等等。我想问有没有一个阻值封装对照表什么的,我做这块板子上电阻电容都差不多有上千个,怎样选呀,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电阻就要看它上面所通过的电流,电流的平方乘阻值就是功率.0603的电阻是0.063w,0805是0.125w.不通系列的电阻功率稍有偏差.电容就要看根据它的耐压来选尺寸

楼主:
电阻就要看它上面所通过的电流,电流的平方乘阻值就是功率.0603的电阻是0.063w,0805是0.125w.不通系列的电阻功率稍有偏差.电容就要看根据它的耐压来选尺寸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0603的功率是0.1w,0805的功率是0.125w吧。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说我还是要知道通过电阻的电流或者它两端的电压大小啦哟!哎,这么多电阻电容的就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
那是当然的,其实也没什么麻烦的,看多了就会了
一般信号和上、下拉用0805和0603都可以。只要注意一下电源部分就行了,其它的可以做样机的时候再调整

网友:
电阻两端的电压或电流只要知道一个值就行再用这个公式P=UI=I2R=U2/R算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很简单的

楼主:
那是当然的,其实也没什么麻烦的,看多了就会了
一般信号和上、下拉用0805和0603都可以。只要注意一下电源部分就行了,其它的可以做样机的时候再调整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电源部分以外的其他部分都可以用0805或者0603封装了,那为了节省空间我全部选用0603封装的,还有一个问题,电源部分应该用多大的封装呀?电源部分是不是也要分是电源的哪部分呀,电源的不同部分是不是就要用不同的封装呢??麻烦楼主再仔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电阻两端的电压或电流只要知道一个值就行再用这个公式P=UI=I2R=U2/R算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很简单的
引用 网友A:

嗯,呵呵,这个公式我知道,不过这样的话,还是得一个一个电阻的去看了,然后在定它们的封装。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吧?!

楼主:
对了,还有关于电容的封装选择,我想应该更麻烦一点吧,电容的封装又该怎么选择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楼主:
哎,看来关注度不高呀,有哪位好心人来救救偶呀,知道的人麻烦你们动动尊手,万分感谢呀。

网友:
我不知道,帮顶。

网友:
在一些条件允许下,板子上面的电阻电容电感,,,尽量选择清一色的0603或者0805等。。这样有利于生产!!

网友(2009-05-27):
帖子有点过期才看到,我也来说两句好了。
LZ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我原来使用DATASHEET表一个一个查阅不同VALUE的CAPACITOR的封装,选择大生产商(比如TDK)的,因为这样做最起码保证市面上能买得到。可是这样费心血的工作的后果并不良好,很多封装采购说买不到或者比如使用0402的比0603的贵,尽量就使用0603的....这样的话,总之,最后还是采购更正了所有的封装。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在确定封装之前抓采购,虽然有些麻烦人家但这是分工所在,效率所迫,没什么不好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