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ECO怎么用

楼主(2009-04-21):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用orcad做的原理图,用pads2005画板,板画好了,但我在原理图改了元件参数,ECO到PCB里也没变,请问要怎么设呢。谢谢!

网友:
比较的 时候差数没用弄好 喽

楼主:
请教楼上的,要怎么弄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