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一下!急!!!

楼主(2009-04-21):
各位大侠,请问怎样才能将orcad Capture下的原理图库文件(.olb文件)用pads转换成ASCII码文件啊???谁教教我,一辈子记得您啊!!!!

网友:
我记你一辈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楼主:
我说的是原理图库文件啊,DX........不管怎样,先谢谢!

网友:
将orcad所有库的元件放到原理图上面来,然后用logic直接打开就行了,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理解对。

楼主:
我试试,呵呵。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