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允许同一个net的两个via可以叠在一起

楼主(2009-04-21):
如题:怎么允许同一个net走线的上的两个via可以叠在一起?

网友:
为什么要叠在一起?

网友:
同樓上疑問,如果是要過大電流,直接換孔徑大點的via孔不行嗎

楼主:
可以多放几个啊叠在一起

网友:
把同网络DRC关掉不就OK了

楼主:
DRC在哪关

网友:
如果是想增大载流的话可以多打一些孔但孔不要间隔太近,注意平面层的完整性,所以你把孔跌在一起时不合适的。或者可以更换大孔径的孔。我发的连接你可能没有看或者没有看明白。

楼主:
我把一个盲孔和一个埋孔叠在一起

网友:
为什么要叠在一起呢

网友A(2012-06-09):
同问,我是想同网络过孔的边j界可以靠在一起,是为节省布板的空间,但总是会有一小段间距,我量了一下有3mil。能否达到间距为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是想同网络过孔的边j界可以靠在一起,是为节省布板的空间,但总是会有一小段间距,我量了一下有3mi ...

可以,在约束管理器里面去设置

网友:
建議把DRC 關掉的該打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