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封装器件的Footprint

楼主(2009-04-21):
我想问各位前辈,对于自己做的符合封装器件,怎么样可以一次性将整个器件的各个部分进行Footprint指定元器件封装?如果一个一个的对元器件各个部分进行Footprint指定封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新建 new part 时,直接把封装填上就可以了吧。

楼主:
嘿嘿,之前忘了,现在已经解决:双击封装库里边要修改的期间,然后点viewpakage ,options——》pakage property 里边修改就行了

网友(2009-05-25):
复合封装器件是不是每个分立元件都是写同样的封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