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PADS PCB中怎么设置非金属孔?

楼主(2009-04-21):
求助:在pads PCB中怎么设置非金属孔?(
6 R5 I5 O& O/ ^$ {3 [即金属孔与非金属孔的设置怎么区分?: j" s5 J9 O& B
知道的大侠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在PAD STACK 的PLATE 吧

楼主: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每次打佯,PCB厂家都要询问这个问题(金属孔设置但是孔径与焊盘等大,是否要按非金属制作),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