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锁住已经布完的线,不被推挤开?

楼主(2009-04-21):
请问在ROUTER里面,我已经布完的线,我怎么锁住它,让它不受推挤的作用,把我已经布完的线推走?比如蛇行线,就是最怕布完了还被推走了。

网友:
select net ,然后右键选择protect

网友:
在PCB空白处,点右键,进行filter界面,选择:select net.

然后在PCB中选择你要锁定的网络,选中后,点右键,选择protect

网友(2009-08-08):
楼上正解

网友:
也可以只锁一段就OK

网友:
锁一段也是可以的,一般只要有protec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