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2005画的板,Powerpcb5.0.1不能打开吗?

楼主(2009-04-22):
请问pads2005画的板,Powerpcb5.0.1不能打开吗?

网友:
导出ASIC就可以了啊,注意选择软件版本

楼主:
怎么导出啊,我没用过Powerpcb和PADS,说的详细点可以吗?
我现在用Powerpcb根本打不开,怎么导出呢?万分感谢

网友:
用2005或2005以上的版本打开文件,然后File——Export,弹出"File Export"对话框,选择将要生成的ASC文件的名字和要保存的路径,然后点"保存",这时候会弹出如图的对话框,照图中设置应该就没问题了。生成ASC文件后,再用Powerpcb新建一个文档,导入刚才生成的ASC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