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pads中快速替换元器件封装?

楼主(2009-04-22):
本人用Pads07,有一问题请教。如果PCB板上电阻有R-0603和R-0402的,其中R—0603只有一个,R-0402占多数,如何快速把R-0402封装替换成R0603的?请高手尽快帮忙解决。

网友:
点选右键find  弹出对话框  在parts type   选中你要替换r0402所有器件  应用
在eco中封装替换成r0603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明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
 点上0402的元件/右键/EDIT EDCAL /
  之后, FILE/LIBRARY MANAGER/双击0603的封装/ 是(Y)
最后退出来点是就好了

网友:
2楼是好办法

网友:
一直在用PAD04,PAD07是不是更好用呢?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毒女的方法也蛮不错,看来还蛮能帮助南瓜大叔我啊,哈哈

网友:
我都是现在原理图做好、就是一个逻辑封装里面对应N多个PCB封装。

网友:
我都是现在原理图做好、就是一个逻辑封装里面对应N多个PCB封装。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我一个逻辑封装对应N个PCB封装的具体操作吗。因为我做的时候传到PCB都是统一的封装。

网友(2009-08-19):
你多做几个PRAT  TRYPE就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毒女的方法也蛮不错,看来还蛮能帮助南瓜大叔我啊,哈哈
引用 网友D:

你就是他啊。。无语。

网友:
直接点元器件右键选modify ,再选decel中的 0603,也可以把

网友:
做个记号,要用到

网友(2010-04-30):
方法都不错,赞一个!

网友:
也不会,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学到一招

网友(2010-06-03):
毒女的方法还没用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毒女的方法没看懂,是不是将0603改名为其他,如果是 不利于库管理。

网友(2010-07-06):
一个PART TYPE对应多个DECAL不就得了?点选了0402的元件后再CTRL+Q再在DECAL选你想要的封装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建立PART TYPE的时候,decal中添加多个。

    layout使用中,可以选中该元件,右键-属性--decal   的下拉列表中选出自己需要的封装即可

网友:
这个还没有试过,用原理图同步的

网友(2010-08-19):
二楼的方法非常好,不错,呵呵,又学了一招

网友:
画了好多板子,还没有改过封装,惭愧中。。。

网友:
点选右键find  弹出对话框  在parts type   选中你要替换r0402所有器件  应用
在eco中封装替换成r0603   ...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在FIND里面选中后在ECO中怎么操作。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在FIND里面选中后在ECO中怎么操作。
引用 网友F:

    用毒女的方法也是可以,那个更简单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毒女的方法更好用!

网友:
不错不错,今天赚大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毒女的方法靠谱

网友(2010-09-26):
先选中0402的零件,打开ECO模式,点选change component,再点选0603的零件,跳出的对话框选YES,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刚好要用到,帮了一个大忙,谢谢啦